关于串口通讯子设备的疑问.

楼主(2003-03-20):
在串口通讯父设备下挂变频器的驱动设备时,子设备的"设置设备内部属性"无法进行.而在其下挂PLC的驱动设备时,可以进行"设备内部属性设置",从而设定PLC的通道(位)与实时数据库的连接.请问:在mcgs中如何实现变频器的内部寄存器与实时数据库的连接?

网友A(2002-03-26):
有的变频器不需要配置内部寄存器,它的内部寄存器都有确定的功能,对 内部寄存器的操作可以用设备命令实现。

楼主:
谢谢! 我刚刚实现变频器与上位机的通讯. 在mcgs中,是通过策略命令实现对变频器控制的.不象组态王,世纪星通过变量连接.下一步我要做力控与变频器的通讯,如有疑问还要向您多多请教,再次谢谢!!

网友B(2003-03-15):
江城子: 你好! 能否请教一下 您在做mcgs策略命令实现变频器控制时用的是“脚本”还是”设备操作“ 能把您的命令语句给我发一个吗? 非常非常的感谢! ljzwsy1982@163.com

网友B:
反恐精婴: 你好!我们济南销售代表,您认识,他常在济南,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与他交流。这样会很快解决您的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