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配件

楼主(2003-03-20):
不知那位那边有三恳变频器的电流互感器 型号是:S1CM5 -138/4S

楼主:
森陆你好: 真的是太好了,不知如何联系你呢 我现在正想要一两个 我这边的联系电话是0591-7585471 找小廖

网友A:
卢工你好! 能将你处的富士变频器的板件型号给我说一下吗? TEL:0314-4074483 张先生 我目前在线!

网友B:
张先生你好!   富士变频器的系列较多,请提详细的板件型号或变频器型号。 我这里备件比较杂,比如G7/P7的EP3038B,后面不同的后缀用于不同的变频器。

网友A:
有G9S-75KW/37KW变频器的CPU控制板?

网友A:
卢工: 是我没说清楚还是你有困难?

网友A:
能将你的自然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吗?若不方便,请打电话联系.

网友C:
请问森陆是否有富士FRN090P7-4的驱动板:型号是EP-3091要一块。驱动模块:型号是ETG-81-050要三只。二极管:型号是IF60A-120F要二只。电容6800M/400V要6只。

网友D:
西门子6FE7021-8ED61上电起动出F026是什么问题, 查IGBT是好的。直流电压正常。

网友E(2012-04-16):
供应三垦IHF/IPF系列变频器传感器
S1CM5-117/4S,SICM5-117/4S,
S1CM5-138/4S,SICM5-138/4S,
S1CM5-186/4S,SICM5-186/4S,
S1CM5-222/4S,SICM5-222/4S,
S1CM5-270/4S,SICM5-270/4S,
S1CM5-330/4S,SICM5-330/4S,
联系电话:13636926859
QQ:330161005,
QQ:309032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