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小路”的问题

楼主(2003-03-20):
小路: 你的问题是“注塑机用老三菱Z240 22KW变频器改装油泵电机(节能目的)。用流量控制阀的电流变化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变化。因变频器频率设定用电流输入(端子4,4-20毫安)。其变化量小于流量控制阀的电流(200ma--1A左右)变化量(流量控制阀用24V)。请问王老师该如何改装?” 选用一个0—1A/4—20mA的直流变换器,接在流量控制阀与变频器频率设定用电流输入端之间就可以了,现在的许多注塑机专用变频器就是在变频器中加了个这样的直流变换器。

网友A:
谢谢王老师的回复。请问 0—1A/4—20mA的直流变换器什么地方有卖 。

楼主:
很多生产电量传感器的厂商都有,在工控网传感器栏中可以找到详细资料,如北京LEM等。

网友A:
我有,0~1A输入,0~10V输出。0755--26062482 王先生

楼主:
王老师你好:现有浙江 乐清的一家公司向我推荐他们的产品,说他们的电流变送器24V(0--1A/4--20MA)每只300元。输入输出不隔离。上机要看机器,不然的话会损坏设备。   220V那种电流变送器 (0--1A/4--20MA)每只1450左右,输入输出属对隔离。上机属对放心,质量保证。   请问王老师这个如何解释? 前面说的是一种用电子元件做的转换电路,输入输出电路上是相通的,这个电路你自己也可以做一个,但为安全起见,不能用于变频器。后面的那种是用互感原理或霍尔原理做的,自然是输入输出隔离的,但不能是那么贵的价钱。建议你还是到工控网上能搜到的那些厂家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