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富士G11-1.5KW

楼主(2003-03-20):
上电后显示,ER1,请教如何解决?复位后也是一样。

网友A:
最大可能是主板故障!我这里有,可换一块试试!!!!{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020-81566269}

网友B:
我这边也有一个E11S1.5KW变频器出现LU故障,输入变频器的电压正常,不知是哪个电路故障,请诸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