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水混合液测量问题

楼主(2003-03-20):
请大虾指点:使用差压变送器如何测准油水混合液的液位

网友A(2002-12-02):
可以用超声波传感器或浮球、静压、插入式传感器,TEL:13820760060

网友B:
可选用浮球式仪表,但你必须交代温度压力比重粘度等参数才可选型。

网友C(2003-02-28):
可以用我厂浮筒或浮球、电容液位变送器! 晟特仪表 电话:023-62904919 Fax:023-62814150 E-mail:shanca@163.net

网友D:
油水混合液中含水率测量问题 请大虾指点:被测量对象是在管道内流动的已乳化混合液体,温度约90度。要求测量出含水率。

网友D:
如何使用51单片机实现以太网连接?希望低硬件成本。

网友E:
压力变送器困难。可选:电浮筒,磁致伸缩,射频导纳,电容式等,以上产品,本公司均有销售,欢迎致电,谢谢! 上海星申仪表有限公司 021-58308800-8010 13801887163 温江

网友F:
大连大德自动化公司是德国FAFNIR公司的大陆及港澳地区的总代理,主要经营FAFNIR公司的液位测量系统及液位变送器等备件,包括各种形式的液位传感器、信号转换器和显示表,主要针对石油化工、油田、医药、印染、污水和油脂化工等领域,尤其能够测量混合物(例如油水)分界面,FAFNIR的产品具有高精度,长寿命,高性价比的优势。 大连大德自动化有限公司原名大连力士乐自动化有限公司,是德国力士乐,意大利ATOS等名牌液压产品的代理商。 我公司会为您提供满意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 联系人:张俭 13604087012 电话:0411-4678930 传真:0411-4678932

网友G:
高精度磁致伸缩液位仪 一 AT100工作原理: AT100磁致伸缩式液位计是采用磁致伸缩原理而设计的。其工作原理是:在一非磁性传感管内装有一根磁致伸缩线, 在磁致伸缩线一端装有一个具有专利的压磁传感器, 该压磁传感器每秒发出10个电流脉冲信号给磁致伸缩线,开始计时,该电流脉冲同磁性浮子的磁场产生相互作用,在磁致伸缩线上产生一个扭应力波,这个扭应力波以已知的速度从浮子的位置沿磁致伸缩线向两端传送。直到压磁传感器收到这个扭应力信号为止, 具有专利的压磁传感器可测量出起始脉冲和返回扭应力波间的时间间隔,根据时间间隔大小来判断浮子的位置, 由于浮子总是悬浮在液面上,且磁浮子位置随液面的变化而变化, 即时间间隔大小也就是液面的高低, 然后通过全智能化电子装置将时间间隔大小信号转换与被测液位成比例的4—20mA信号(HART)进行输出。 二: AT100强大特点: 1,AT100采用标准化设计,结构极其简单,仅由三部分组成 A)360度内磁浮子 B)传感器 (压磁传感器和磁致传感管) C)塑封全智能化电子装置,可智能化编程,带有液晶显示,可显示总体液位,界面液位,以及温度输出的电信号,实际液位值,温度值, 带有偏移量的实际液位值等, 该装置可在AT100上通用,极易方便用户订备件并减少备件量 2, 极高精度: 满量程的0.01% 3, 标定极其简单,无需实标,仅仅只需按按钮或者使用HART协议 4, 对于重新标定或忘记标定值, 无需重新校验 5, 采用双室结构,电子部件和接线端子是独立的 6, 对于下列的参数变化不会产生漂移和误差介电常数变化,气相组份变化,温度变化,压力变化 7, 测量范围22M 8, 可同时测量总体液位和/或界面液位,以及温度输出 9, 压力范围:最大207BAR,标准的是66BAR 10,温度范围是-196℃到 427℃ 11,内部装有RFI/EMI 过滤器 12,具有ISO9001, ANSI, ASME, FM, CSA, CENELEC认证 13,可现场替换差压式,电容式,超声波式,雷达式,外浮筒式,核子式,钢带或钢带伺服式等液位变送器 14,具有极高的性价比 五 AT100性能 A.电子装置 壳 体: 隔爆型铸铝外壳,采用双室结构。 重复性: 全量程的0.005%, 最大不超过0.15” 非线性: 全量程的0.01%,最大不超过0.035” 精 度:全量程的0.01%,最大不超过0.50” 电 压:13.5-36 VDC。 极性保护:二极管串联在回路里。 输 出:4-20MA (标准) 可用SPAN 和ZERO键在现场手动标定也可用HART协议或HONEYWELL DE标定 (附选项) 阻 尼:可用按钮在现场调整,可调范围0.1-36秒。 环境温度: -40~65℃ 相对温度:0~100%RH B.传感器管 (探杆) 材 料:316SS不锈钢(标准),可附选20#合金钢,哈氏合金C-276, 带特氟隆夹套的316SS以及电抛光 工作温度:-40~121℃(标准),可选用附选项,高温为427℃,低温为-195℃ 工作压力:在149℃时,为66.8KG/CM^2(标准), 最大可达210KG/CM^2 测量范围:1~75英尺(对于太长的, 需采用柔性探杆) 安 装:3/4 MNPT(标准) 带有可调的压紧螺纹接头。 电气认证:FM,CSA认证 隔爆:XP/I/1/ABCD/T6;DIP/II,III/1/EFG/T6 本安:IS/I/1/CD/T4-ELE0001/A NI/I/2/ABCD/T4 防护等级: NEMA 4X CENELEC 认证 隔爆:EEX D IIC T6 中国 本安:EEX IA IIB T6中国 防护等级:IP67

网友F:
我们已研发有油水含量分析仪,是利用微波发射吸收的原理,可用于测定油水的百分含量,示值1%,精度可达2%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