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的PID控制

楼主(2003-03-21):
在PLC的应用中,有些问题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PID回路控制中有两个输入量即给定值和过程变量.给定值是一个固定值(如压力或温度),过程变量为由压力或温度转换成的模拟信号(如4-20MA或0-5V).在PID回路输入的转换和标准化中,将AIW0的值除以32000(或64000)经过PID运算后,回路输出值转换成刻度整数值,要乘以32000(或64000)传给AQWO,不知为何要这样转换。 还有,假如想要将变频器的频率在人机界面上显示出来,将变频器输出口的4-20MA信号经A/D转换成数字信号存于AIWO中.不知频率实际值(0-50HZ),模拟信号(4-20MA)、AIWO中的数字值有何关系,如何转换,以上问题请各位指教!! Xu-y-h@163.com

网友A:
TO:xuyh 一、你仔细的将你的PID说明看一下。 除:是为了回路输入的标准化。 乖:是为了回路输出的标准化。 二、看你的A/D是多少位。

楼主:
天蝎: 非常感谢! 我用的A/D为SIEMENS EM235 模块 12位.我没见过有关PID方面的祥细资料,不知你能否进一步说明.

网友B:
可以参阅siemens的p7-200典型运用,上面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如果还不理解可发email给我:debing2@sohu.com,我会给你一答复。

网友C:
pid调节中过程量和给定量在传递给参数时必须在0~1的范围之内,因此必须要除以32000,具体PID的操作可以使用PID命令提示向导或帮助,至于参数显示等问题是模拟/数字的转换问题,4~20MA对应0~50HZ,对应数字量的0-32000,只要将AIW0/32000*50传递给实数制,即可在人际截面中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