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求助:台达VFD015A43B无显示

楼主(2003-03-21):
请问常见是开关电源部分的何元件坏了?请大家指教

网友A:
限流电阻坏!!!

楼主:
限流电阻没问题,接冷却风扇12VDC的接口只有3V左右似乎开关电源问题

网友A:
如果3V可长时间维持则是电源有短路!!不能维持则可能是电源启动电阻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