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组态王中使用宇光仪表时定义变量的说明

楼主(2003-03-21):
寄存器前缀 编号范围 数据类型 读/写属性 R 0 ~ FF(对应仪表协议) INT/UINT 读写例:R1(HIAL);R2(LOAL);R3(DHAL);RB(SN)。如图:定义HIAL值.JPG,定义pv值.JPG。 V 1 ~ 4(对应仪表协议) INT/UINT/BYTE 只读 例:V1/V2(PV/SV)[INT,UINT]; V3/V4 (MV/报警)[BYTE]。 ADDR 无 BYTE 读写 CommErr 无 Bit 只读 注: 1. R寄存器读/写数据表中的数据,编号使用16进制。 V寄存器是设备返回的PV/SV/MV/报警值。 2. 定义设备时,当设置仪表地址>100,则驱动认为该仪表是虚拟仪表并使用ADDR寄存器里的值作为设备地址,ADDR寄存器值可实时更改,既可实现读写不同设备的I/O值。 3. 通讯参数与设备一致。如:RS232,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无校验,1个停止位/2个停止位。 4. 仪表的原始I/O值与显示值的转换可用“定义变量”窗口中部的输入框进行转换。 5. CommErr可用开关量离散报警;PV值用数值上下限报警。

网友A(2006-11-18):
我的问题是,要使风扇在一定条件下运行,比如温度过高时,打开风扇,设置了一个开关为DO=1时,让风扇运行,但不好使,不知什么原因!请教各位高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