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组态王中实现报警持续时间的统计?

楼主(2003-03-21):
请教: 比如在一天内,某数据有两次低于报警值,分别持续了8分钟和12分钟。 那么,这一天内总共有12+8=20分钟低于报警值。 但是,如果有很多次低于报警值的话,人工统计会很困难,而且容易出错 请问: 如何自动的统计一天,甚至一月,一年的总共低于报警值的总时间。 如果不能完全实现此功能的话,能不能部分实现此功能?从而减轻工作强度?

网友A(2002-06-18):
数据改变命令语言中,以$秒作为改变的数据。 if(变量值<变量报警值) { 时间统计=时间统计+1; } 这个例子以秒做为单位,在实际应用中,可以运用这种方法采用其他的单位或同其他的变量关联起来。

网友A(2003-03-21):
能不能再多举些这样的例子,我现在作的这个项目也有类似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项目涉及的报警点比较多。 有温感,水感,红外等

网友B(2008-08-06):
当然可以啊,分别练级两个变量:if(变量值<变量报警值) { 时间统计=时间统计+1; }

发生(变量值>变量报警值){故障时间=故障时间+时间统计;时间统计=0;}其他的一次内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