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精密测厚系统用传感器

楼主(2003-03-22):
寻求:动态精密测厚系统用传感器。 钢带速度100m/min;厚度0-2mm;精度要求:+/-10um;非接触测量; CCD的传感器可行否?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A:
电涡流的传感器怎样?

网友B(2007-11-28):
CCD的激光位移传感器是可以的,我们做过这方面的系统。速度100m/min原理上来讲也没问题,最关键就是你需要的测量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