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选型请教

楼主(2003-03-22):
现有一工程项目要求选用PLC控制系统,厂家对自控系统及设备的主要技术指标要求如下:   工业型总线速率(min)≥1Mbit/s、现场总线速率(max)12Mbit/s、常规标准信号4-20mADC,24V、现场控制站I/O点数1024DI/DO、256AI/AO(max)。请教各位前辈高手应该用德国西门子的PLC还是用美国AB公司的PLC,如果用AB的,那么是SLC500还是ControlLOGIX系统?如果用西门子的,则应用S7-300还是其它型号呢?我是一新手,请指教。

楼主:
s7-300最大I/O点数为数字量1024点,模拟量128点,而本系统现场控制站I/O点数1024DI/DO、256AI/AO(max)已超过s7-300 PLC最大规模,故无法用。因为我手头无s7-400资料,故不知道s7-400是否满足要求,还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只是一个现场站?

网友A:
如果只有一个现场站,S7400也满足不了,估计其他系统也一样

网友B:
如果选AB的就用CONTROLLOGIX,西门子的就用S7-400。ZHANGHUILANG702@SOHU.COM

网友A:
楼上的看来是高手,交个朋友可以吗?

网友C:
Controllogix5000采用远程I/O形式,能处理的点数远超过你的要求,而且组态、编程比S7方便的多。

楼主:
用S7-400CPU带S7-300的I/O就可以,用分布式结构 如合作,可联系 c888x@163.com

网友D:
用AB的更可靠些,我觉得!

网友E:
1000点DI/DO,256点AI/AO已经不是小系统,应该考虑AI/AO的回路用途,以及系统是否需要冗余CPU,电源,通信。 如果需要新的标准技术,12MBPS应该是PRIFIBUS总线,AB的PLC好象不是这种标准,西门子的S7-400可满足,ABB的FREELANCE2000系统可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