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请教一个数据采集方案的问题

楼主(2003-03-22):
设计一套振动参数识别系统,首要问题当然是采集的振动信号要正确。用的采集卡是以前 师兄用过的,性能一般。可以实现指令出发,定时触发,以及外部触发,可以用查询或中断方式来传输数据,现 在已经可以用指令触发查询传输进行数据采集了,效果还算可以。 另外我得要求是进行至少8个通道的采集,力求他们之间的相位差尽量小。还想控制采样频率,而指令触发是不能控制采样的频率的,只能以最大的采样率进行采样。随卡也附带有驱动程序,看了函数得说明,好像定时精确采样的话,只能是一次一个通道,而上面我说的查询采集是多同道分时轮换采集的。问题就是看起来不能在采集多同道的情况下实现定时采集。老板好像也不愿意再买新的数据采集卡了,请问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听说如果采集卡有多个采样保持器的话会好一点,就是可以减少相位差,是么? 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ISA总线的数据采集卡吧,不支持auto scan?要求的采样速率有多高?加采保是可以实现多个通道间的同步,但如果板卡不支持auto scan,只能够用指令触发的话,速度可就...... 所以我觉得假如要求通道间相位差尽量小,建议最好还是再买一片多通道同步输入的数据采集卡或一片支持auto scan的多路数据采集卡加采保。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的卡是ISA卡,不支持自动扫描,采样率不是很高,60k就能满足把。 我还想问一下那种多通道同步输入的卡或支持自动扫描的卡要多少钱啊,都有哪些型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