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楼主(2003-03-22):
Modbus是不是仅仅指一种协议,通过RS485方式传输?

网友A(2009-09-23):
嗯,据我所知是这样的,不过载体可以是RS485,232,或者TCP/IP

网友B:
485接口类型,modbus是通信协议,协议可以在任何借口类型的网络上传输。去学学,osi 7层协议就明白了,物理层和应用层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