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造纸机用长度显示仪

楼主(2003-03-22):
求助:能使用在造纸机上,自动显示生产纸的米(长度)数,能清0的仪表,与出租车计价器相当,请问型号及价格。

网友A:
可以选一可设定显示比例的计数器(我选的是无锡光洋的一种型号),再配一传感器(如接近开关之类的)感测物料的行走距离即可。我已用过多个项目,效果很好。

网友B:
bingesx@sina.com 13818801548

网友C(2006-11-02):
有专用的计米器,象国产的欣灵进口的AUTONICE等等,看一下说明书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