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FX2N+变频调速电梯交流

楼主(2003-03-22):
简述: 本电梯采用FX2N PLC和变频调速器,具有4种运行模式,1.自动运行 2.检修运行 3.最近层运行(自动招平层) 4.复位运行(异常停电,复电运行)。有层楼距离自学习功能,4种速度控制曲线,单、双、多层速度曲线可控。成熟系统,应用良好。欢迎与电梯设计者(爱好者)交流技术,相互学习。**只交流技术,不赠送资料,请谅解。

网友A(2002-12-26):
咱们可以交流一下 citybb2000@yahoo.com.cn

网友B:
可以交流!!!!zhawei1971@163.com

楼主:
不赠送资料,这么交流

网友C:
我很想和你交流。zhongchunxin@etang.com

网友D:
我们可以交流 TANGZHENPAN@SINA.COM.CN

网友E(2003-01-28):
我们也可以交流一下,我也有一套程序想请你指教 dingsong-1@sina.vip.com dingsong_1@163.com

网友F(2003-03-20):
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一下,还多多请教,wyjie823@163.com

网友G:
你好,我想问一下,在三菱FX2N PLC中,自学习程序怎样编的?自学习后,楼层减速点又是怎样计算的?还请多多指教!hzksjq@yahoo.com.cn

网友G:
你好,我想问一下在三菱FX系列PLC中自学习程序是怎样编的?自学习后,是怎样计算减速点的?请各位多多指教!hzksjq@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