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吴老师数据采集与现场总线

楼主(2003-03-23):
首先感谢吴老师的关注! 现场目前在实验室,采集点分布比较集中,以后要用在工业现场,采集点分布在200米以内。 采集频率主要指压力,所以这样高,是因为设备工作时间有时只有几秒,在这几秒内必须把压力变化采进来,温度采集频率没这样高,约10次/秒。 扩展后大约100点(压力温度基本上各半,其它量很少)或更多,对此我打算采用主从站形式,各主站通过工业乙太网联接。 本部门现有一套计算机板卡数据采集系统,及一些现场仪表,包括温度控制器和压力变送器,温控器带485或profibus通讯功能(可选),压力传感器带hart5.1通讯功能。系统中温控器和压力变送器只相当于信号转换模块,即将温度和压力转换为~20mA,然后由板卡采入计算机,我感觉这种方式有缺点,主要是4~20mA不如数字信号好,且接线过于烦琐,且温控器和压力变送器自身的功能也浪费了。 本人倾向采用现场总线形式,并且对于各部门系统集成也有好处。我们是一个大项目,有六个部门,现各自为政,以后恐怕要集成一个大系统。本人想先作打算。系统集成后,不仅有数据采集,还包括控制(对实时性要求特别严格)。不知现场总线能否完成这样的任务。 本人现也在查资料,但毕竟是个新手,希望吴老师能给一些建议。 感激不禁!

网友A(2002-07-12):
关于采样频率: 根据您描述的系统规模,50台总线压力变送器和50台总线温度变送器。 假设每次传送过程变量,所需字节长度为30byte。我们先粗略估算一下总线的最低速率: (50*100+50*10)*30*8=132Kbps 考虑到带宽的利用率和可靠性,实际的速率至少应在250Kbps以上。

网友A:
在几大总线中,最适宜做高速采集的是swiftnet。你可以参考一下我贴的swiftnet的资料。

楼主:
profibus 传输速率可达12M/s(100米)是否意味着它可以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