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请教CAN电路的调试问题?

楼主(2003-03-23):
我用80c196KC做一个最小系统,用的是8位的数据总线。CAN的控制器是SJA1000,我调试电路的时候老是调不通。具体情况是先软件复位SJA1000,然后通过时钟分频寄存器禁止CLKOUT引脚的 输出,然后进入工作方式,但我测试CLKOUT引脚时,发现仍然有时钟输出。硬件上连线没有什么问题,请各位大侠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 谢谢!

网友(2005-03-22):
软件复位或者总线关闭时,时钟分频寄存器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