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
LonWorks

楼主(2003-03-23):
请教各位大虾,我把i.lon1000用232串口和pc机连上了,但用ilon软件测试时无回应,请问需要设置一些什么么?

网友A:
ECHELON i.LON FAMILY PRODUCTS ONLY LOW SUPPORT EFFORT! 看看说明书,就容易会了。

网友B:
请打开超级终端,串口设置为9600 N 8 1,通常在ILON1000启动后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