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现场十万火急

楼主(2003-03-23):
柯南大哥: 你好,我是东北的,客气话就不多说了,现急于请教一个问题: 我们厂两台(画面切换)P4工控机,加上一台PLC,用PROFIBUS总线控制几个分站,分站只有通讯适配器和I/O模块,没有PLC,总站有一台西门子414 DP的PLC,最近有些分站控制的电机经常突然停机,一瞬间,停后用鼠标再启动,又恢复正常,看不出有啥毛病,你说怎么办呢? 十万火急!

楼主:
我估计是下位机器的程序问题,如果做了连锁保护,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 再则是程序的的控制逻辑可能有问题,仔细检查检查。 上位机上可以把有可能导致这一问题的量做历史记录,出现问题后可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