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看到完整的画面

楼主(2003-03-24):
请问力控的朋友,我在打开贵公司提供的工程案例,希望能够学习到一点经验,但是发现很多大画面不能够完全显示,也没有滚动条,在窗口属性中设置了滚动条也没有用,。请问怎么样才能够看到完整的画面?

网友A(2002-12-03):
不会吧,在屏幕的最下方有滚动条的。。。

楼主:
我找了,确实没有,而且总是缺画面的左上部分。是不是软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A:
晕~~~哪能这样呢?!~ 你这样试试,在组态窗口里击右键,选择窗口属性,然后修改X、Y坐标。

网友B:
测试一下

楼主:
我试了一下,窗口的坐标没有问题,是对象锁定了不能够移动,滚动条也显示不出来,请问怎么可以让所有的对象显示出来?

网友A:
全选(Ctrl+A),点右键,解锁

楼主:
我早就解过锁了,但有些对象在图形中没有显示,无法移动怎么办?

网友A:
在下不才,越听越糊涂,干脆发到我的邮箱吧。:)

网友C(2003-03-24):
如果不是太大的话,调系统分辨率算了,然后不要改组态画面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