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获得NEURON ID

楼主(2003-03-24):
请教: 不通过服务脚,怎样获得NEURON ID号码?

网友A:
在LonMaker中,查看Device属性,那里有Neuron ID。

网友B:
有多种方法: 1、LonMark产品上有ID标签 2、当节点为未配置状态时,用LNS的FIND命令可以发现 3、就是按服务管脚

网友C:
请问: 是否能直接透过Neuron C方式实现取得LonWorks网络中某个节点的Neuron ID?

网友D:
可以。可设定某个节点A为(接收SERVICEPIN节点),B为发送NEURONID的节点,当按下B的SERVICE PIN时,即可在A中通过 when(msg_arrives)获取SERVICE PIN消息(注意:要使 A能接收SERVICE PIN 消息,需对A的DOMAIN TABLE 进行更改, 具体做法,请参见Echelon 的DISCUSSION GROUP).

网友E:
在芯片的只读固件中就有他的ID号! read_only_data_struct中有你只要设定读取便可 unsigned neuron_ID[6]; for(i=0;i<6;i++){neuron_ID[i]=read_only_data.neuron_id[i];} 通过这样便可读取到芯片的neuron_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