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三位老师帮帮忙!

楼主(2003-03-24):
请问scaled data怎么处理?是不是只要(buf[i]>>4)/4095就是真实测量值了?我用的是Pci9118dg

网友A:
假如你是在Windows系统下开发的话,可以直接调用函数AI_ContVScale()来将数据转换为真实测量值。

网友:
老师,一般高速采集的数据如何处理,我的采样频率为100kHz,每秒钟就有100000个点,这样采个几分钟数据大得很,是转化成文本格式好呢?还是转为数据库?文本格式容量小,但数据处理不方便,而且数据量大了,一般的文本阅读器根本打不开,如果存为数据库文件,写入数据库的时间特别长,而且转化后的文件比较大。我该怎么办?老师,一般你们是如何进行大批量处理的?

网友:
我顶,谁能帮我?

网友A:
你打算如何进行数据处理?实际用提供的函数AI_ContReadChannelToFile()所保存的数据文件也可以直接用Matlab之类的工具进行分析啊。

网友:
我就是想提出大于某一值的所有点数。并通过list全部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