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干扰

楼主(2003-03-24):
变频器会对弱信号产生干扰(如4-20mA),为避免干扰通常是要变频器有良好的接地,且用屏蔽线接地,那么这两个地有什么区别,变频器所接大地标准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接工业地就行。消除干扰可在输入、输出加上电抗器。 power->Input_R->变频器—>Output_R->motor

网友B:
如果变频器群拖,可以考虑+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