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广州科达求助:

楼主(2003-03-24):
尊敬的广州科达: 你好!很感谢你前些日子关于《89C51单片机与变频器连接》问题的详细解答。但小弟 才疏学浅,有些问题不懂,特再次请教。解答当中你曾提及松下DV700T系列可485输入, 但是我怎也找不到哪接口,其实该系列的说明书我都看过了,大部分的接口的用途、功能我都了解,就是com、01口不清楚,是不是这两口就是485串口?

网友A:
TO tgc 本以为你的问题是用来应付“毕业答辩”的,所以没有细看全文就发表了意见,对你造成一定的误导深表歉意。 的确不但是“松下”的变频器。好些变频器也一样,都是某些型号有“通信口”,某些型号没有(或要经扩展卡才有)。其实没有“通信口”也不打紧,你仍可把它“作为具有串行通信条件”来做单片机系统,上次谈到的机型仍然可用。 只需单片机的通信取为“I2C”形式即可,硬件上只需多用一片“I2C”DA芯片就行了(如8591,这个芯片非常易使用而且介绍的资料也多),形同变频器加了一块“通信扩展卡”。所以要做的工夫没多太大变化可以讲基本上只是将一种通行协议换成另一种通信协议。 普通变频应用的变化范围不大一般在25~50HZ(转速过低要另外考虑电机的温度),虽然8591精度8位(0~255),但也能做到基本等同“0.1HZ”的面板调节精度。 如果你真是要做出一台机器的话,建议采用带“I2C”的单片机为好,因为89C51只能“仿真I2C”,其调试相当难调。而真正的“I2C”如程序无事往往不需调试即可开通使用。 又:变频器的接线端子的“COM”一般是表示“公共电位端子”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