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集中监控

楼主(2003-03-24):
电力集中监控用GSM通讯和无线电台,哪一种方案较好?请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A(2002-11-25):
你好,我个人认为还是用无线电台好,不过电台要选用工业级专用的,它的稳定性、可靠性都是一流的.如MDS公司的数传电台在全世界就有几十万台用在电力集中监控上。

网友B:
欢迎到我的网站作客:http://aki.diy.163.com。在这里也许可以找到你有用的东东.

网友C:
我觉得用GSM比较好 1.没有通信距离的限制,只要有GSM信号的地方,都可以监控,而用无线电台一般也就是30公里左右,并且无线电台对天线的要求很高,要求天线见可视,在山区尤其不能用。 2.信道可靠,通信有保障。GSM由专门的部门维护,可靠性自然是一般的无线通信无法比拟的,还有无线电台工作在免申请频率段,随着以后无线电台的增多,若在该地区出现同一频率段,通信就会受到干扰。 3.二者的通信方式不同,无线电台的通信用查询的方式,在系统比较大,子站较多时通信的实时性比较差,查询周期比较长,GSM用事件触发的方式通信,子站有信息时才发送,实时性好。 4.投资少,用GSM模块就可以了,而无线电台需要无线电台、天线,还有天线的安装、调试都需要一笔不小的投资,还需要人员的维护费用。运行时若采用GSM的短信息传送信,费用是很低的。 5.GSM方式灵活,可以和手机直接通信,这样值班人员不必在值班室就可以值班,可以减少值班人员。

网友A:
我个人不认同用GSM比电台好,首先是GSM在前期投资后,短信收费累计就是一个相当大开销了,而用电台只是一步到位,以后最多是向无委交频道使用费而以.这种帐大家可以算算.

网友D:
其实两种方式各有优点,不能说那一种一定比那一种好,要看你的环境。如果是用GSM短消息方式我就认为不可取,除非是GSM GPRS方式做数据通信。

网友A:
请问什么是GSM ?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热网监控系统使用GSM如何? 能举几个使用GSM的厂家例子吗? 谢谢!

网友C:
to yxw: 简单说GSM就是手机通信网,比如中国的移动和联通。利用GSM监控就是利用他的通信网络,用类似手机的GSM模块收发信息,这种模块有串口,可以和监控系统相连。 我觉得热网监控系统使用GSM是很好的选择,首先,热网一般都在城内,电磁干扰和高大建筑较多,用电台很容易受到干扰。其次,热网监控的信息量不大,实时性要求不强,适用GSM的无人值班特性。再次,费用低廉,一个GSM模块1千多块钱,电台要1万多块钱,再加上天线以及安装天线的施工调试费用,一个监测点大约要3万块钱左右,并且调试周期较长。假如监测20的点,用GSM模块需要3万块钱左右,而用电台需要60万元,运行费用,假设一个监测点每天发送10条短消息,费用1元,20个点20元,一个月600元,不到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由于使用了GSM网,不需要再设人员维护通信设备。假如用电台的话,由于是自己的专用设备,需要设置1到2个设备维护人员,人工费用就大的多。

网友D:
其实现在很多销售的GSM模块根本就不是工业级的产品,请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辨别清楚,不要只贪图便宜,不然你要后悔的。

网友A(2002-12-31):
GSM模块传输数据实时性差,因其工程造价低,接入方便已获得大量应用,如短信交费、GPS车辆地位等。该技术已经成熟。无线模块传输申请手续繁多,应用环境逐渐被GSM替代。

网友D:
如果你需要实时数据传输,那你最好选择无线数传电台组网的方式。因为GSM模块的短消息方式根本就没有实时性。除非你对数据的时间没有要求,也可以忍受现在发送的数据可以在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以后收到。

网友E:
目前,用无线数传电台传输数据的方式在热网监控中还是占主导地位。首先,实时性好;其次,组网灵活。

网友F(2003-02-08):
也就是说,如果想对热网进行实时监视和控制的话,最好用无线数传电台喽。但如何解决数传电台对天线高度的要求以及控制室和天线距离比较远的问题。请各位高手各抒己见。

网友A:
现在已经有内置数传电台的RTU,该RTU可直接与标准的传感器及执行器连接,除采集本站数据外可充当其他站的中继,而且发射功率可以通过软件调节,要比采用电台+采集设备自己组合要方便及可靠的多. 所以对于距离较远的站可以加大发射功率、采用其他站中继、提高天线增益等方式解决,具体采用何种方式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G:
建议用Elpro. www.elpro.com

网友H:
使用GSM和无线电台的比较 TO:调试人员 1、无线电台并不是都需要可视。MDS电台通信距离视无线电环境一般可达到50KM~70KM左右。 2、我国的GSM网络一开始并不是为了数据传输而建立,当时设想可以为很少的用户提供数据服务,如果用户太多,必然系统平台不堪重负,稳定性减低。并且使用GSM一定会受制于当地电信。不如自己用电台建立私有专网。无线电频率资源使用需要向当地无委申请,之后就受到保护,一般不会有被干扰的事情发生。 3、我公司的MDS无线电台收发转换时间为7个毫秒,子站再多也不会出现轮询时间太长以至于PLC或RTU不能接受的情况。 4、使用GSM的费用将会是很大的开支,并且工作人员每人都使用手机很容易造成手机话费太高不好管理的局面。   美国MDS中国代理商,优惠销售MDSx710、MDS EL705系列电台:      北京华讯通信电子技术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逸园甲16号北京世纪龙都国际公寓1608室,100101   电话:010-64984927   传真:010-64984954   www.wirelessdatan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