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ix 2.6安装后为什么我的office 2000变成限次版

楼主(2003-03-25):
ifix 2.6安装后为什么我的office 2000变成限次版,每打开一次便启动注册向导需要我注册?没装之前我的office 运行很正常,我的office 2000也是正版的,不知各位有没有碰见类似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2002-12-07):
先去微软站点升级你的windows installer 再重装office和ifix即可。升级office sp包时会自动升级你的windows installer 的。

网友B:
一是次序:先装OFFICE,后IFIX 二是目录:OFFICE不要按缺省目录安装,你可以按如下的目录,肯定可以。D:\DYNAMICS,D:\MSOFFICE

网友C:
安装顺序为:先安装OFFICE,在安装IFIX;同时装在不同的驱动器上! 祝:成功!

网友D:
这个问题我换了OFFICE XP后得到解决。

网友D(2003-01-12):
可能对某些版本的盗版OFFICE有影响

网友E:
copy 一同样版的MSO.DLL 到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Office10

网友F:
将Office安装盘中的MSO9.DLL复制到 X:\Program 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目录中(X为你的OFFICE的安装磁盘)

网友G(2003-03-25):
老大们,不用那么复杂的,只要将OFFICE软件安装在非默认文件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