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通讯

楼主(2003-03-25):
请指教QUANTUM PLC 与ABB ACS变频器如何通过MB+通讯?

网友A(2002-05-14):
首先 ACS变频器要安装MB+通讯适配器,使ACS成为MB+网络的一个节点,然后使用QUANTUM PLC的PEER COP或XIMT读写ACS数据,如有问题EM AIL CCSLY@163.com

网友B(2003-03-25):
我是施耐德公司的,你有ABB ACS变频器MB+通讯适配器的说明书吗,如果有请发一份给我,我可以帮助你。 参考施耐德的ATV58变频器的MB+通讯适配器的说明,QUANTUM PLC与ATV58变频器用MB+通讯控制非常简单,变频器方面提供32个输入字和32个输出字,具体编程时仅需要在PLC的PEER COP设置相关的MB+站地址以及需要的输入字和输出字的数量和相应内存地址,则设定的变频器相关信息(输入字和输出字)会自动映射到PLC的相应内存中,则对变频器的通讯控制就相当于对相应内存的读写操作,无需任何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