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3-03-25):
有一设备,要求电机速度在120米/分. 用的是安川的G3 以前一直稳定.最近总是出现转速突然下降.时好时坏.把频率上调几个单位(0.1hz)后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故障又出现.上调可以达到120米/分.请问可能是变频器哪部分出问题了?? PS:电机.机械传动检测正常.

网友A:
输出是否平衡??参数恢复出厂值试试!!

楼主:
输出平衡啊。参数应该没问题。我都检查了。 因为还有另外20多台同样的G3带同样的设备没问题。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教啊

网友A:
对换主板试试!!

楼主:
谢谢,我已经更换了主板了。已经恢复正常。我只是想了解到底是哪一个模块出了毛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