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 毕业设计,请帮忙

楼主(2003-03-25):
哪位仁兄能告诉我怎么设计:行车自动控制系统。 就是大型工厂的行车的控制系统,要求用变频控制,能实现遥控。哪位仁兄帮帮我,这是我单位给我的毕业设计课题,我现在啥都不知道。

网友A:
采用变频器就比较简单了。 无非就是正转、反转、高速、低速、急停等。 这些都是变频器的特长。 至于遥控吗? 只要有遥控发射、接受装置就行了。 而且信号只要开关量信号即可。

网友B:
你说的遥控几十元就可解决。

网友C:
看来你先不要做毕业设计,你还是再读一年的好,连这么简单的控制还啥都不知道!

网友D:
很好办的吗,你可以找我啊,我可是专搞这种控制的.不清楚找我好了.肯定搞定. E-mail;huangkunlun@hotmail.com

网友E:
简单归简单,可是对于没有实践经验的在校生来说还是很陌生的。

网友F:
学生真可怜,想想我们在校时,不是也这个德行吗?教育体制的问题!

网友G:
你说的遥控是无线的还是有线的? 如果是有线的,在远程控制盒上用电位器控制给定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H(2008-09-03):
师兄:

 我现在也需要这个 你找到给我说哈 !!谢谢

  yanggangshi@yahoo.com.cn

网友I:
3楼的人真是太不理解新人了!``

网友J:
不建议试用遥控,变频器电磁影响非常大,会影响信号

网友K:
是啊,用遥控影响控制的正确性和实时性,搞不好,关键时候出问题麻烦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