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士变频与松下FP系列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3-03-25):
各位高工可有熟悉的,可以赐教吗,我将感激不尽。

网友A:
我知道富士变频器支持MODBUS协议,可以找本MODBUS协议说明书(我有电子文档),将相应的MODBUS协议写成松下PLC的程序即可。我们有客户实现了松下PLC与施耐德ATV58变频器的MODBUS通讯。

网友B:
富士的FRN-G/P11S系列自带RS485口的,标准485协议,你只要按照它的通讯协议格式发送指令就是了。我就做过用施耐德的Twido和富士变频器通讯,不会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