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谁有omron公司的CJ1G-H型号的PLC的TOOLBUS协议?

楼主(2003-03-26):
谁有omron公司的CJ1G-H型号的PLC的TOOLBUS协议? 我们公司新购了一台CJ1G-H型号的PLC,由于采用是TOOLBUS协议,因此针对CQM1H上的SYSMAC WAY做的计算机通讯程序无法连通,因此很想知道CJ1G-H型号的PLC的TOOLBUS协议,如能知道该协议的指令格式就好了,谁能帮助我?

网友A(2007-03-11):
数据线吗?,我有,不过我要解这个的密码软件交换,289089029

网友B:
TOOLBUS 协议是不公开的,你可以用RS232的HOSTlink协议去和OMRON产品进行通信,或者用SCU模块.

网友C(2007-04-16):
CJ也是可以做SYSMAC协议的,就是上面ZHOUCCCH说的HOSTLINK,你把CJ的232端口设置改为hostlink即可,DIP开关5号置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