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川江621气流纺纱机变频柜显示p-OFF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3-03-26):
各位高工: 紧急求救川江621气流纺纱机变频柜显示p-OFF是什么原因???????谢谢 !!!!

网友A:
看变频器使用说明,查引起故障的原因;输出端电缆有否损坏,机械部分负载有否加大;电压是否正常等;

楼主:
感谢sdsj的帮助!可是改变频器无资料,无说明.不带负载时通电后就显示 p-off.请您或大家指教!!!!

网友B:
起动线断掉或接触不良!!直接在变频器上短接起动线试试!!

网友C:
最好与设备制造商联系,因为气流纺纱机所用变频器为非常规变频器。

网友D:
深圳德莱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交流变频器的高科技企业   我们可以提供川江621气流纺纱机用配套变频器   并可快速解决此变频器的任何问题。   如有需要请随时和我们联系。 问题估计是变频器参数乱了,你的可按“NEXT”键看各个参数并记下,然后到菜单2的“42”参数设定进行初始化看看。 如还有问题请和我们联系。 hbm

网友E:
欢迎在FA621以及FA622气流纺纱机变频上碰到问题的 朋友和我们联系 dale2000@sina.com

楼主:
楼上各位高工好: 看到了大家的答复,在此深表谢意!!! 我们的川江621的变频柜是西安中航纺织机械公司制造的,型号是CZDD1600-50型的。出现故障时 电源板上的开关变压器,以及三菱IGBT模块皆炸裂毁坏!后来改用其他电源,更换模块后就出现通电后 显示P-OFF(不带负载),请问是什么原因????请赐教!!!

网友F:
DMJ: 我们已在你的信箱作答复。

网友G:
还有谁在FA621与FA622纺机变频上碰到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