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NRFC-92线路板的作用

楼主(2003-03-26):
各位高手请教: 我单位用ABB ACS600系列变频器 在FIU(EHS3)柜里的一只NRFC-92线路板烧掉,此板接一根地线,并有三根线与变频器三相进线相连。 请问: 此板有何作用? 无它是否影响系统运行? 何处有售,价格几何? 多谢指教!!!

网友A(2010-09-25):
当然影响系统运行?你现在还能开起来?那是模块检测电路板 ,价格约2800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