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电气柜、控制柜等

楼主(2003-03-26):
请教:那里有电器柜,控制柜方面的设计、电路原理图、接线图等的学习材料?

网友A(2002-11-26):
德国威图(rittal)的控制柜比较全,可以参阅一下他们的说明书,相信对你有所裨益。

网友B:
1.按国标选定柜体大小600 ,800,是常用的宽深,一般宽不超过1400,高不超过2100 2。布置图:柜内所有设备端子排的物理尺寸,盘面开孔尺寸。 3。单元(安装)接线图:PLC,阀门控制等较为复杂接线的安装接线图 4。盘内接线图 5。端子排出线图

网友C(2002-12-27):
我是这方面的制造商,如有需要可与我联系,13056666480

网友A(2003-03-26):
你应该看一看有关的设计规范、标准和设计手册,上面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