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设定系统时间

楼主(2003-03-26):
请教:如何设定系统时间.  由于我们的项目中有一项设定:设定系统时间.  我没有找到关于此项设定的相关命令,特请教.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问过亚控,他们说不行,只有借助外部的OCX控件。希望你解决后,也告诉大家。

楼主:
楼上的朋友谢谢你的答复,我现在也正在考虑一个方法,如果成功我会及时通知你,希望我们以后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