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3-26):
我用的是7.11中文版,2000 PROFFSIONAL系统,当INTOUCH作为NT服务启动以后,用SQLCONNCTION语句连接远程的SQL SEVER数据库总是失败,返回错误数值代码是-1,LOGGER中的记录是“/-1: Microsoft OLE DB Provider for ODBC Drivers: [Microsoft][ODBC 驱动程序 管理器] 未发现数据源名称并且未指定默认驱动程序”,但是补作为服务启动的话,连接没有任何问题。 还有听说INTOUCH作为服务运行的话,总是有些问题,有这个说法吗?

网友A:
intouch 的odbc数据库不敢恭维! 我作的数据库部分从来没有正确运行过! 一般我会用intouch 工具包另写这部分程序!

楼主:
InTouch的Odbc数据库也不是一文不值的,我想目前大家都用DNS格式的连接方式吧? 其实DNS也有BUG,我在VB里面有时候也是屡试不爽,所以我现在都是用直接驱动连接,现在我是从来没有失手过。 后来,我在InTouch里面也用了直接驱动连接(其实InTouch也支持的),也是屡试屡爽,建议大家也用这种方法将InTouch连接到数据库吧,而且,还能连接到Excel、Sybase等其他数据库哦! 不过,要是提到速度,呵呵,我也实在不敢恭维。

楼主:
直接驱动连接?? how to 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