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这个电感怎么了?

楼主(2003-03-27):
各位大哥:小弟昨天做了个直流电源,PWM控制的,为了减小电流冲击,在输出端接了个1mh的电感(电流太大,自己绕的),不过一用就出现毛病,那个电感“啪啪”地响,而且电源过流检测端灯微闪,估计是电流上毛刺太大引起的。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电感不是滤波使电流更平滑么?请指教!谢谢

网友A(2008-01-13):
电感有没有绕好呀!

网友B:
开关电源输出端的电感是储能元件,不可随意加的,正激、反激和半桥电路,有不同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