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DSP控制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2003-03-27):
小吓初到此地,多谢各位指救! 我今年的毕设题目是用DSP(TI的TMS320F2407)控制直流无刷电机,我才刚刚上手,请各位日后多帮助,有谁做过类似的项目,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我没搞过类似的项目,也不是很熟悉DSP,但我想学习DSP做控制器的位置,速度控制系统的开发和设计。希望大家赐教,也希望和大家交个朋友

网友A:
刚刚我查了资料,我想首先要将控制系统的几个部分搞清楚吧,,DSP芯片输出的是离散的脉冲信号,然后转换成模拟信号,经电流放大,PWM调制后输出至直流电机电枢,中间还要加必要的反馈电路。这是资料上的控制框图。我还没仔细的研究,希望可以继续交流!1

楼主:
谢谢,我看到网上有类似的论文,但还没仔细研究过,多多交流 e-mail:ncutwangfan@vip.sina.com

网友A:
对了,你搞的是毕业设计,我想知道都是什么任务呀。总不会叫你去开发伺服控制器吧,如果不是,那主要的任务应该就是在DSP部分,分析如何产生需要的脉冲序列了??不知道你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 e mail:wuying0424@sina.com 蒋国伟

网友B:
请问有谁对电动车的差速控制有研究?

楼主:
对,就是毕业设计,主要分几个部分,用DSP产生PWM,用DSP对相电流进行检测,驱动放大电路可能自己做,IPM模块买现成的,用光电码盘进行速度检测,反馈给DSP,完成闭环控制,上位机做界面,现在还在方案设计中,基本上采用以上方案,件还没买起,谢谢

网友C:
NCUT,你好,我收到了你的EMAIL,可是发不出去。 请告诉产品的功率 多大,是220V还是380V,我可以选择一款IPM资料。 以上/夏丙水

网友A:
我们公司的pmac卡就是利用摩托罗拉的dsp56系列的芯片开发的多轴运动控制卡,可满足你所提到的所有功能。 您好! 北京元茂兴控制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专业从事运动控制技术应用开发、系统集成、柔性制造系统、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设计、调试和维护的高新技术企业。随着业务的扩大,我们先后成为国外十多家著名厂家的代理商和分销商,产品有: l 美国DELTA TAU公司的PMAC可编程多轴运动控制器,又名运动控制计算机(2-32轴),可扩至128轴; http://www.deltatau.com l 日本安川(YASKAWA)∑-Ⅱ、∑-L系列交流伺服电机及驱动器(0.03~15KW); l 日本松下(Panasonic)MINAS A系列交流伺服电机及驱动器(0.03~5.0KW) l 德国SIEMENS SIMATIC S7系列PLC,人机界面系列,270、370系列面板,C7控制系统,SIEMENS Win AC 和IPC l 美国GLENTEK直流伺服(0.1~13.34KW);http://www.glentek.com l 美国贝赛德(Bayside)精密定位直线平台、回转台、直线电机、螺旋行星齿轮减速机(军品级),以及采用NANOMOTION纳米陶瓷电机生产的超高精度定位平台;http://www.baysidemotion.com l 日本MYCOM两相、五相步进电机(0.42~6.29Nm)及驱动器; l 日本伺服公司(SERVO)小型步进电机(0.13~1.35Nm)及驱动器; l 德国柏格拉三相(BERGER LAHR)步进电机(0.9~16.5Nm)及驱动器; l NANOMOTION陶瓷电机及放大器,分辨率达20纳米; l 日本内密控(NEMICON)光电编码器; l 英国雷尼绍(RENISHAW)非接触式光栅编码器系统; l 自主开发的EM系列机电一体化教学设备以及美国ECP系列教学设备; l HIWIN线性滑轨和滚珠丝杠。 l HITECH工业级人机界面。 ★ ★★每月定期举行相关技术培训和讲座,欢迎参加! 带给您品质卓越的产品和满意的服务! 北京元茂兴控制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应用工程师:张旭    地址:北京北三环中路甲29号2号楼1-1603、1605 邮编:100029 电话:(010)82025588-26 传真:(010)82025558 手机:13911207458 E-mail:yumenxu@163.com http://www.emotioncon.com

网友A:
怎么到这里来做广告的,这是做设计,不是买现成的又。真是

网友D:
是研究生毕业设计吗?本科的话也太大了吧.其实用TI的2407非常简单,通过霍尔元件检测相位和速度,通过逻辑判断PWM开关顺序.再加上过流检测之类的就行了

网友E(2004-03-30):
做控制系统的硬件非常简单,主要是DSP控制部分与功率驱动部分,功率驱动部分建议采用三菱的或IR公司的智能模块,而控制部分用2407产生波形非常方便。相位与速度的检测直接用直流无刷电机上带的三个传感器就行了,DSP程序嘛,到TI网站上下载稍微修改就行了,祝顺利!

网友F:
请给我推荐几本介绍DSP(TI的TMS320F2407)原理与应用的书好吗?

网友F: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G:
在百度里面找“DSP”!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