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公司ACS600直接转矩控制变频器的SENSORLESS部分

楼主(2003-03-27):
ABB公司ACS600直接转矩控制变频器的SENSORLESS部分,是用什么方法来估测转速?我用EXTENDED KALMAN FILTER来估测转速(在异步电动机使用直接转矩控制方法),估测出来的转速和实际的转速差很多,请问高手们有此经验吗?请指导。

网友A(2002-03-05):
核心技术之一.

网友B:
给你个电话:021-64283110 找高玉坤先生

网友C:
你好! 我是一名大三的学生,现在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ABB(ACS400)变频器是如何构成闭环控制系统的?用户说明书上的应用宏是不是有些宏只能用做开环系统,而够不成闭环系统? luyaff@sina.com

网友B(2003-03-12):
我做毕业设计遇到了难题,我的题目是“全数字直接转矩变频调速系统”,找不到“异步电动机直接转矩控制”这本书。帮帮忙。 wyjiangrui@163.com

网友D:
Adaptive motor model integrated in ACS600 DTC control adopts a rather direct means of speed estimation,which is also a classical one. Speed of rotor= Speed of rotor flux - estimated slip

网友E:
变频调速是开环的,

网友F(2008-01-21):
请教 直接转矩控制可以应用于异步电动机的发电状态么?我用一台原动机驱动负载异步电动机,如果此时负载异步电动机采用DTC控制,让异步机处于发电状态,此时这个负载机能实现四象限运行么,也就是说能实现回馈制动么?我不知道方案可不可行啊,请赐教!!!!
ady4030@sina.com

网友G:
请教DTC:: 你的问题其实如果不用停车,其实不用回馈的,我做过的啊。有需要可以聊聊livy98@163.com,QQ:675415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