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7230对max126的控制

楼主(2003-03-27):
在我的系统中,max126用来采样模拟信号,转换结果是通过pci7230来读取,同时也是由该卡来控制max126的。max126的片选CS,读信号RD,写信号WR,以及转换信号CONVST,分别接到I/O卡的OUT口。max126的14位数据线接到7230的0~13的IN口。 max126是14位的AD,可以同时采样四路信号,发一个转化信号,分时转换,转换的结果存在片内的ram中(ram有4个,分别是14位的),想读取转换结果,那就发读脉冲,第一个读脉冲对应的是第一个通道转换的结果,第二个读脉冲对应的是第二个通道转换的结果,以此类推。若你设置的是n通道,则发n个读脉冲后,其片内地址指针自动指向第一个通道ram的地址。故要获取x通道的转换结果,不用给通道号,需向该芯片的读管脚发相继的x个读脉冲即可。单通道的转化时间是3微秒,若是四通道则转换时间就是12微秒。 现在问题是,单通道采样结果基本正确。但多通道下采样结果正确率不高。比如说,两 通道模式下,每隔10毫秒采样一次,采样1是1.2伏稳压,采样2是0.3伏稳压,但在工作中,连 续采样,结果不对,某一次采的结果可能是1.2,0.3,而另一次就有可能是1.2,1.2,有时还会 是0.3,0.3。怀疑是否是程序所发的RD高电平有毛刺导致地址累加出错,后来用100M示波器 看,发的RD高电平还可以。而且时序经过检查是对的。 想问一下,是否是pci7230的采样速率和AD不匹配的问题,(7230的吞吐率是10kHz,而AD转换是微秒级的)。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