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教:如何在iFIX脚本中运用标签组的功能?

楼主(2003-03-27):
请教:如何在iFIX脚本中运用标签组的功能?

网友A:
你可以先参照“打开画面专家”的脚本,它的VB脚本里会告诉你怎么去做!

楼主:
我是想问除了这种在画面中替换的方式以外,还有没有是在VB脚本中也采用标签组的方式来做的,是用什么格式,比如我要在替换的画面中编一段程序,里面也用到标签组,可是会出现编译错误。那该怎么办呢?

网友B(2010-07-22):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有答案请联系我:QQ357823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