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器带的电机烧了,是变频器参数设置的缘故吗?

楼主(2003-03-27):
我单位用一台SIEMENS矢量控制变频器,带动同等的六台45KW的变频电机。由于前一段时间变频器的拖动能力不够,便请厂家调整了一下参数,他说调了一个力矩参数,我也说不明白,我刚刚接触变频器。可是在工作一天后,六台电机中的一台冒烟烧毁,电机热偶设在110A,也不知道动没动作。变频器及另五台电机完好,能继续使用。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烧电机的原因?谢谢!

网友A:
电机烧台的原因很多的。先判断一下是不是因为机械原因。你检查过烧的电机没?能不能转动。是不是卡死了。拆开电机内步看有没扫膛。烧了是匝间短路还是缺相烧的等。电机有没受潮。当然也可能和提升转距有关。45电机是运行在什么负荷情况下?满载还是轻载?尽量不要让电机工作在超载情况下。 还有热保护应该摄定在90A比较合适。

网友B:
“力矩参数”不能随便调,调了后,在电机的内部要有温度保护的PTC。我遇到过,当时我调的是力矩提升。但我在电机内部装了80度的PTC。运行三天后的最后一天,突然设备不运行,将力矩提升调低后,至今没有问题。 但你的情况,其他电机又没问题,你用温度计测了吗?温度多高?热保护是不一定起做用。一定电机的内部用温度保护的PTC才可靠。

网友C:
变频器行业的专家联系方式 陈生:0769—2780880 13600264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