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控制的数学模型是什么样的?

楼主(2003-03-27):
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控制的数学模型是什么样的?who can tell me ?

网友A(2002-06-04):
你的问题很难回答,还是买一本书学学先,这是一堆硕士博士多年研究的问题哦

网友B(2003-03-27):
问题好,我正在思考: 电机是个积分环节,变频器需要根据设置来判断是个什么环节,可以是个积分环节,也可以是PID:近似二次环节,如果变频器设置复杂,就需要分段分析。 希望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