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网卡能同S7-400进行通讯吗

楼主(2003-03-28):
各位大侠,我想在此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上位机上安装的是普通的网卡,想通过ETHERNET网对下位机进行编程和监控,不知道能不能行的通, 我们上位机的监控软件用的KINGVIEW,编程软件用的是STEP7 V5.1。 下位机是一套SIEMENS公司的S7-414-4H双机容余。上位机通过CP443-1直接挂到以太网上去。 想请教各位我的现在系统配置是否能够行的通! 谢谢各位帮忙! 我的EMAIL:YZCXH@163.net QQ:45496874

网友A(2003-02-11):
安装了西门子的IE SOFTNET 后就可以用普通网卡进行通讯了。

网友B(2003-03-28):
可以用KEPServerEX,在www.kepwarecn.com上,可以通过ethernet读取,只要选择它的TCP/IP驱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