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TOUCH 和OMRON CS1 通信?

楼主(2003-03-28):
请教,INTOUCH 和OMRON CS1 通信? 我是一名菜鸟,请教INTOUCH 和OMRON CS1 S使用RS232接口通信,IOSERVER 应该安装FINSGATEWAY吗?该如何设置,TAGNAME,访问名如何设置,才能取到PLC中的数据?

网友A:
omron host link dde server 有自带的详细手册! E文的,按步就班试试就行的! 选 c s ,c1000h

楼主:
谢谢,接上面,再次请教访问名中是否需要设置节点名?应怎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