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PC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3-03-28):
如何把40台三菱FX1S-PLC与一台PC相连接?需要那些设备和软件?谁能介绍经验?谢!

网友A:
你采用RS485通讯,但最多只能连接16台与PC进行数据传送.

网友B:
sc-09 高峰

网友C:
每台机子都配上CC-LINK模块,做为CC-LINK从站,再用PC机作主站应该是可以的(PC机上要加CC-LINK的板子!

网友D:
5dx, FX1S不支持CCLINK ZKX正确。在PC上用三个串口即可。 support@syslink.com.cn

网友C:
melsec: 感谢您的指正,您的指正更说明了技术容不下半点虚假与主观意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