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03-28):
请问LONWORKS总线是否包含硬件接口的规定,换言之,系统中用软件实现LONWORKS通讯协议, 而物理接口采用MAX485芯片是否可以,那么如此组成的系统是否还算是LONWORKS总线? LONWORKS总线是否有专用的接口芯片?

网友A:
他的物理接口可以选用rs485

网友B:
那当然算是LONWORKS总线啦!因为他的所有协议都是lonmark协议,只是在物理通信层中使用了不同的收发器,而且只要通过路由,依然是可以实现互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