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3-03-28):
变频器输入电源缺相会怎样?会不会损坏变频器,具体会损坏哪些元件

网友A: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网友B:
主回路直流电压不稳!!开关电源、模块易坏!

网友C:
看变频器有没有输入缺相保护。

网友D:
缺相三相桥式整流变成两相桥式整流,这样造成变频器整流部分烧毁.

网友B:
这样也不一定会造成变频器整流部分烧毁.

网友B:
变频器没力!!

网友E:
当然不会损坏, 变频器有缺项保护的。如果缺项变有故障信息提示。

网友F:
如果轻载,变频器没事。但带载能力下降,负荷增大,发热上升,变频内部有温度保护。 变频器缺相保护对输出而言。对输入缺相保护交直交变频是没有的,也用不着。这需要MCCB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