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LED

楼主(2003-03-28):
请教各位高手:我设计控制模板的服务引脚灯出现这种情况:闪烁一阵子,马上常亮,循环几次后,一直常亮,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一般电路板的制作不专业就会很不稳定,常亮表明没有找到系统映象,这样的情况大多是存储器那一边的问题(有可能是焊接问题),你查查看吧!我也搞了不是很久LON,有机会讨论讨论? 电话,029-2374790 朱红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