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何计算选择电动水阀口径?

楼主(2003-03-28):
那么如何计算选择电动水阀口径? 各位仁兄,有劳大家了,我想问问在楼宇的空调系统中如何选择冷冻水的电动水阀口径,谢谢各位答复! gcizy@163.net

网友A:
根据工艺条件再用阀门口径计算公式计算,一般大的阀门公司产品样本中都有具体算法,或查阅有关设计手册。

网友B:
0571-86778058